求教:Neuron C的问题

楼主(2002-11-09):
求教各位大侠: 我是一个初学Neuron C的技术员,我想问Neuron C是否可以对外部RAM存储器指定地址的读和写,用什么函数。谢谢!

网友A(2002-09-03):
Memcpy()拷贝一存储器内数据块,关键是定址,可以定义一个指针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比如说,单片机汇编语言可以指定外部存储器的地址进行读写操作 其中的地址为存储器的物理地址,如 EC08等, 不知道Neuron C 可以吗? 还有就是我刚找了一下资料,有些关于Neuron 芯片存储器的地方不明白,想问大家 原文如下 "3150芯片上的存储器有RAM和EEPROM组成.3150芯片外的存储器由ROM,RAM,EEPROM或FLASH组成.当定义节点时,你指定开始页号和页数 ." 我想问我怎么指定页号和页数?

网友A:
Neuron C 可以指定外部存储器的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可以定义一个指针。 在nodebuilder的用户模板中可以设定片外的存储器由ROM,RAM,EEPROM或FLASH起始地址

网友B:
真是的,不是告诉你了吗?www.loncontrol.com.有例子下载

网友C(2002-11-08):
请问是哪个例子?

网友A:
首先要定义一个指针指向d000。在程序里做如下操作, memcpy(p,&I,1),memcpy(&I,p,1),就可以读写了 读写物理内存例子:   typedef unsigned int *P;   P p=(P)0xd000;   Unsigned int I;   When(读物理内存)   {    memcpy(&I ,p ,1)/*把d000的数据赋值给I*/   }   When(写物理内存)   {     memcpy(p,&I,1)/*把I的数据定位到d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