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怎么了

楼主(2002-11-09):
请教各伟大下: 三菱FR-E540-7.5K-CH 送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测量发现整流-逆变模块没问题 请教大峡们它怎么了?

网友A:
若是E540,应该就是底下那模块坏了。

网友B:
M51996集成有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供电模块中的开关电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