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作为DDE Client

楼主(2002-11-09):
在IFIX应用时,我想用VB作为dde server,ifix作为dde client,请问在哪配置,如何配置,配置好后,如何启动。急

网友A:
使用VB的LINKPOKE方法可直接相通过DDE连接的点写数据。

楼主:
详细一点好吗?最好有代码 我在VB中设计了一个小程序,程序名为hiyoo.exe,上面包括一个form1窗体和text1文本框,我希望将文本框的值连接到ifix中的一个AI块。

网友B:
用IFIX的API啊

网友C:
什么是ifix的api,搞不懂 我有个方法 不知道hiyoo懂不懂ifix的数据做为dde时应该怎么表示如果知道的话那就很好解决了 textbox不是有itemtopic和itemitem属性吗,对应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D:
为什么我在使用dde往vb传数据时,数据总是被四舍五入!!!??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