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STEP MOTOR

楼主(2002-11-09):
各位好呀!!! 不知哪位大侠可帮助我,我现在正在做步进电动机的驱动器,但苦于其中的控制芯片难觅,有知道的请赐教,要求:集成度高,同时,最重要是,能在国内买到!!~~~~~~~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2001-09-01):
首先控制的是几相步进电机,其次是多大电流的步进电机,最后是否要求电子细分技术。如果是5相电机,或2安培,或超过8细分的驱动器,那么我请阁下放弃。还有如果是做驱动器产品,而不是做设备配套,那么我还是请阁下放弃。驱动器原理很简单,但做起来远非那么简单。

网友B(2002-11-09):
三相驱动器自动恒流和推动设计上很困难,有那位大侠可以解答以上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