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时所消耗的电量问题?

楼主(2002-11-09):
比如:45KW的电机,空载时的功率消耗应该是多少?   在我们的测试中,45KW的机器在有负载时(注塑机,注塑头盔,52秒一模)一小时工频所消耗的电量为15KWH,   应该是这样的吗?正常吗?

网友A:
这很正常呀 你的电动机是什么型号的呀 一般的45kw的电动机在完全空载时消耗的功率也就在3-5个千瓦左右 如果电机空载的时间长 建议你用带有软启动的节电器 我可以提供 0531-8948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