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电机轻载用变频器拖动可节能吗?本人认为可以,大家认为可以吗?

楼主(2002-11-09):
有人问电机轻载用变频器拖动可节能吗?本人认为可以,大家认为可以吗?

网友A:
问题太含混。如果是轻载不调速,普通变频器是不能节能的,变频器本身还会消耗一些能量。有些变频器有节能运行功能,就是动态降压,这样可降低电机励磁电流。

楼主:
电机轻载用变频器拖动,不改变频率,节能运行功能,就是动态降压,这样一来节能是可以.哪些品牌变频器具动态降压!

网友B:
用变频器的成本太高 如单纯的为了节能 最好用带有软启动的节电器 空载节电可达30%-60% 我可以提供 0531-8948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