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位式PID

楼主(2002-11-09):
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式PID是怎么回事: 1.阀是不是只有全开和全关两种状态? 2.算法其实就是一个限值比较,然后实现相应动作?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与控制输出有关系,其采用的是ON/OFF,但控制算法还是采用PID算法,传统的PID输出应该是电流。

楼主:
既然输出只有ON/OFF两种状态,那么采用PID算法还有什么意义呢?PID计算的结果还要跟预定的域值比较,然后决定输出是ON或是OFF,如果这样我干脆直接把采样值同域值比较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A:
我接触的霍尼韦而DCS系统即采用的是此种控制方式,输出是开关量,直接驱动执行机构(不需要司服放大环节,)但控制算法是采用复杂的控制方式(不仅仅是PID),我的理解是二位仅仅指输出而不是算法。

网友B:
用PID算法控制开关量输出,好象有点别扭,还要直接驱动执行机构(不需要司服放大环节),你是不是弄错了,请详细说明连接方法。

网友C(2009-03-24):
用PID算法控制输出开关的开启脉冲宽度,实现对被控对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