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磨机的节能控制方案

楼主(2002-11-10):
现有球磨机节能控制的项目,求方案、报价, 节能效果,可大家合作

网友A:
你应该说明所需电机功率有多大

网友B:
你是焦化厂吗 可以和我联系 0531-8948601

网友C(2004-04-10):
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有球磨机节能控制的项目,我们可以合作

网友D(2006-01-05):
    球磨机节能装置由电压采样单元、电流采样单元、主控单元、调功单元、电能负反馈单元、避峰单元以及旁路单元七大部份组成(见框图)。主控单元通过对电流及电压采样单元送来信号的计算处理,再与电机的固有参数以及相关运行曲线相比较后,将发指令给调功单元调整电机的输出功率。使之输出功率与负载所需的功率相匹配,同时将多余的电能通过电能负反馈单元反馈给电网,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避峰单元是在电机启动过程中,当启动结束后其自动退出。
旁路单元,当本产品发生故障时因为其它原因需要使用网电时,为了不影响用户的正常生产而设定的单元。
本装置整个工作过程由于采用了我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交交无极无触点调压装置,整个过程不改变电机的转速,无波形畸变,没有谐波增量,对电网不但不会产生污染而且有一定的净化作用。

主要特点:
²    不影响用户设备的工况
其整个工作过程不改变电机的转速,这是采用变频调速节能装置所不能达到的。
²    绿色环保对电网没有污染
本装置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交无极无触点调压模块进行调功处理,全过程无瞬变、无波形畸变、无谐波增量,这是其它相控式变频技术不能比研的
²    响应时间极快
最高响应时间可达100ms。
²    可靠性极高
由于采用了专用技术,整个动态调节过程无极无触点不产生任何电压或电流变更和有针对性采用了启动避峰装置,大大提高了运行系统可靠性。
²    节能效果显著
采用本装置后,其有功节能率在10%~25%,无功节能率在20%以上。
²    可降低电机的工作温升,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
由于在节能过程中降低了电机的铁损和铜损,提高了电机的功率因数,降低了无功损耗,所以电机的工作温升降低了,从而使电机一直工作在最佳的工作状态,而使电机的使用寿命得到相应的提高。
²    可降低电机的工作噪声
由于电机一直工作在效率较高的环境下,所以其脉动电流及无功电流很小,所以会使电机的工作噪声降低。
²    安装简单方便
将本装置串接在电机的前端就可以,不改变用户的操作及工作习惯,不用从用户设备端取任何工况信号。

网友E(2006-04-30):
请问带球磨机的变频器一定要放大一挡吗?还是同功率的就行?(矢量变频器)

网友F:
 zhangsir89,这里是工控论坛,大男人说话要讲信用,如果你真感保证有这样的效果,我手头上有100台380v380kw的水泥厂球磨机交给你做,你感接吗?

网友G:
我做了几次,怎末不节电啊?                http://free.ys168.com/?ruanqidongqi

网友H:
水泥厂的球磨机我们没有现成的案例,不过在陶瓷厂的球磨机还是有节能效果的。运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可以实现节能目的。要是性能好的变频器有可能不用放大一挡,差一点的变频器可能放大两档。

网友E:
请问阿Q,一般运行在多少速度啊?据我所知,球磨机的电机都是全速运转的.有没有运算公式?

网友I(2006-12-19):
关键要看球磨机的生产工艺.我做过有的达到18%的节电率.13556899364

网友J(2008-10-30):
球磨机有节能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关于 网友D,这里是工控论坛,大男人说话要讲信用,如果你真感保证有这样的效果,我手头上有100台380v380kw的水泥厂球磨机交给你做,你感接吗?

其实水泥厂球磨机节能改造有很多方法:关键你现在使用中的状况如何;我公司刚改造了一台JR148-8的电机,为10KV运行,使用液阻起动、静止式进相器补偿。效果很好!欢迎交流参观指导!

蕉岭县路亭建材有限公司

网友L:
xyyy007你做球磨机的节能有18%吗,怎么联系你?

你只要做到15%,我倒是有技改需求,说个报价?

网友M:
你要是能做球磨机节能吗?我们正想搞这方面的技改呢 联系我15919822493 方治修

网友N:
建议球磨机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对电机也有过载保护作用,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而且投入成本也低。电话:136791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