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有速度传感器的变频器能对普通异步电机进行控制吗?有何利弊?

楼主(2002-11-10):
近日开始接触矢量控制的有传感器的变频器和无速度传感器的变频器,对于无速度传感器的变频器好理解,他自己有算法。对有传感器的变频器吗,因为没接触过,故有此一问。新手问题,别见笑。

网友A:
有传感器无传感器是针对速度的. svc:采用数学模型计算电机实际的转速. vc: 采用编码器等方式来测量电机的实际速度. 后者显然精度更高,.一般速度控制精度高出一个数量级.

楼主:
to:vcplus “ 采用编码器等方式来测量电机的实际速度” 可否用来控制普通的电动机(即不换电机就装上去行吗)?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正是.不过编码器一定要安装同轴.

楼主:
谢谢。问题清楚了。

网友B:
是可以用来控制普通的电机的!!只要把变频器里相辅助控制板去掉就可以!!!!

楼主:
请裕作君详细说说带PG卡的变频器控制电机是这么作的好吗?大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