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与wincc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11-10):
请教各位大哥西门子step7与wincc之间的通讯为什么驱动不起来,做了以后没任何反应,硬件不是我做的。小妹很急,请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A:
WINCC与STEP7通讯???,我不是很明白,应该是WINCC与PLC或者STEP7与PLC之间的通讯吧

网友B:
WINCC是监控软件,STEP7是PLC层的编程软件。在项目组态时是不是存在问题,建议重新查看WINCC中的数据通道设置是否正确,数据块地址是否正确,网络中各节点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C:
是不是参数设置大小的问题? 你们的wincc价格如何?

网友D:
你那 wincc多少钱买的,前几天,盗版居然两千阿。有的话给我一份好吗?zpj9@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