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具有相同Domain/Subnet/Node逻辑地址的LonWorks节点网络环境通讯分析

楼主(2002-11-10):
具有相同Domain/Subnet/Node逻辑地址的LonWorks节点网络环境通讯分析 采用协议分析仪,测试网络通讯情况,发现相同逻辑地址下的LonWorks节点均可正常通讯,如binding等,具有相同逻辑地址的节点可以分别发送或者接受网络包文。这一点和IP网络有些不同,如LAN环境下,如果计算机IP地址一样,就会出现冲突。 欢迎进一步讨论。

网友A(2002-09-23):
我发现在使用确认报文时,相同逻辑地址会有冲突发生,经常只有一个节点收到,另一个节点没收到

网友B:
在通讯量少是情况下没有问题,但如果节点数增多或者外界干扰增加,就会出现问题,举个简单例子:在ACK方式下,向这些节点的同一个网络变量发送数据,这些节点的其中一个节点在收到网络变量更新后会向发送数据的节点返回一个确认信息,使得发送节点认为所有接收节点都收到数据更新信息,但不一定所有的节点都能收到。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原来我们的一个工程就是这样,调试完成后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但后来网络就经常瘫痪。

网友C(2002-11-05):
我的见解是这样的: 对于发送的节点,相同的逻辑地址的目标节点被认为是一个节点. 非确认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使用确认方式时,只要一个节点发回确认信息,发送节点便停止再次发送. 当有接收节点未收到数据时,便有可能发生问题. 个人观点,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D:
这中技术确实是一样好东西,在一定的领域里,合理地利用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作用,如非应答服务方式。当在接点量大,数据量大,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不高时可一发挥非常好的作用。如大型抄表网络;而在数据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可以采用重发机制来实现。不知小第这一说发是否正确?

网友D:
请问金越先生你的“网络就经常瘫痪”是出现什么现象的?可否说说听听?

网友E:
我也想知道你的“网络就经常瘫痪”是出现什么现象的?可否说说听听?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继续

网友G:
是否算lonmaker软件的bug问题,或者说是LNS的bu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