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李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02-11-10):
李老师您好:    上次我说“希望实现单路100KHz以上的温度信号采集,要求连续采集,连续存盘,不知道可以购买什么样的采集卡,价格适中。“ 您说:“十分简单,使用凌华的PCI-911X系列采集卡中的任意一款即可。“   www.adlinkchina.com.cn 1。您给的网址没东西,不知是不是搞错了。 2.我用的卡不能连续采集,所以我采用定时器中断的方法,可每次开始中断的时候都会有掉点的现象,您觉得我的这种采样频率需要用double buffer吗?另我现在用的采集卡没double buffer功能。是否需要用多线程编程? 我是新手,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www.adlinkchina.com.cn出了点问题,你可以去www.adlinktech.com去看看,里面有data aquriation solution。里面有很多数据采集卡。现在凌华所有911X的卡都支持连续数据采集(double buffer 方式)。建议选择PCI-9118(支持bus master DMA&1K FIFO)。如果卡片不支持double buffer dma,两次中断数据采集之间会有断点。如果板卡只有中断功能,其实也可以实现类似于double buffer 的方式。这主要是driver的问题了。如果要自己编程的话,需要了解板卡的一些底层信息。

网友B:
李老师请问如何选择FIFO的容量大小,主要考虑 采样什么什么因素?

网友A:
FIFO当然是越大越好了--和内存一样。不过对于低速卡,通常1K的FIFO就可以了。FIFO主要起数据暂存的作用,在Windows环境下,总线上的设备很多,可能某一时刻总线被别人占用,所以数据可以先放入FIFO中以保证不丢失。在DOS下通常不存在多个设备同时占用总线的情况,所以板卡没有FIFO也不会丢失数据。

楼主:
谢谢李老师,不知道这个PCI-9118是否带姊妹板,大概合计多少钱?带不带什么软件呢,因为我看有的板子本身就自带数据采集软件.我的老板特别抠门,贵了不让买,呵呵!

楼主:
另外,采用这种卡对机器有没有什么要求,我们用的机器配置不高。

网友A:
PCI-9118需要配一个端子板。PCI-9118带DOS/windows/linux/LabVIEW/VEE下的驱动软件.还有一些收费软件,如DAQBench/OP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