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emens plc s7 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2-11-10):
我以前没有用过siemens plc s7 系列,请问是否可以同时用两个移位寄存器?(同一种类型) 还有,移位寄存器中的ENO 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是在移完规定的步数动作吗?我现在要用到,急!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02-07-11):
使ENO=0的错误条件是:SM4.3,0006(间接寻址)。在编程时是不考虑出错情况的。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可以同时使用2个移位寄存器。在编程时不用去理它。

楼主:
多谢了,ENO 是对是否允许输出进行判断的标志吗?

楼主(2002-11-10):
没错,可借它使用变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