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用plc控制的报时器〉〉怎样写?

楼主(2002-11-10):
大家告诉我好吗?谢谢!

网友A(2002-03-20):
利用计时器和计数器功能啊

网友B(2002-11-06):
请你把报时器的要求写清楚.例如:一天报一次,还是按小时报,还是按上课的规律报时,报时是时间数码显示时间,还是打铃形式等等.

网友C:
你把你的要求写清楚。我才能邦你的,不过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一个提示的,就是利用计时器和计数器功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你的这个题目我上学时做过,只要用定时器和计数器,主要是用寄存器移位指令,比较指令和数据传送指令就可以了,我那时是实现,正点报时,12和24转换,并且实现外部设置定点报时功能,只要你好好想想,不是很难。你一定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