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控制触摸屏吗?

楼主(2002-11-10):
单片机能控制触摸屏吗?他们能接为一体吗?有什么办法?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你在用单片机与触摸屏连接时,请注意是何种 品牌的触摸屏,了解其各插针的通信定义,然后把单片机通信格式 设定与其一样就行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一般触摸屏都slave,你可以按照此通讯协议编写你的单片机通讯程序。 如果你单片机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叫触摸屏厂家增加你的协议好了。 onecloudy@vip.sina.com

网友C:
EasyView 触摸屏简介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基于PLC、单片机和PC机的自动化系统、自动化设备越来越普及,几乎遍布所有自动化领域,与之相应的人机交互(HMI)系统也应运而生,并得到同步发展,液晶显示工业触摸屏是人机交互系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高可靠、长寿命、高性能使触摸屏越来越受到自动化系统集成商、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青睐。   EasyView触摸屏是工业触摸屏领域的优秀代表,它能够理想、生动地显示PLC、单片机、PC机上的数据信息,并直接支持市面上大多数的PLC产品,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在美国权威工控杂志(Control Design Magazine)2001年最佳产品OEM产品评选活动中,EasyView人机界面荣登三甲。 EasyView 500系列特点: 功能强大的32位RISC 133MHz CPU,支持256色真彩显示与敏捷的反应速度; 可与几乎所有的PLC兼容; 工业级人机界面,防护等级IP65; 独特的多视窗操作功能,大大增加可显示信息量; 创新的在线模拟功能,大大节省工程时间; 功能强大的中文编辑软件,使你轻松完成复杂的人机界面设计; 具有手写留言板功能,具有实现三级用户口令保护的功能; 具有RTC和配方功能,支持多触摸屏系统连接; 双通讯口和独立的打印接口(打印接口仅MT510S,MT508S,MT509L支持); 可为用户开发专门的通讯协议。 EasyView 产品类型MT510S:10.4寸DSTN显示屏,分辨率:640*480,256色;MT509L:9.4寸STN显示屏,分辨率:320*240,4灰度显示屏;MT508S:7.7寸DSTN显示屏,分辨率:640*480,256色;MT506S:5.7寸STN显示屏,分辨率:320*240,256色;MT506L:5.7寸STN显示屏,分辨率:320*240,4灰度显示屏;DP210: 3.7寸单色四行液晶显示,按键式;欢迎来电查询(0755-83424725), 你将得到更详细的资料,或者给我们发E-MAIL进行垂询,E-MAIL地址:saskeji@21cn.com.

网友D:
完全可以,而且有至少两种做法,我作过一种以触摸平为主,自编协议的做法,但是以单片机为主,当成PLC来做更好,我正准备作呢

网友A:
e-view触摸屏在深圳有研发基地 专门做这些事情 其他品牌的想都不要想 sales@easyview.com.cn

网友E:
光洋的也可以阿

网友F(2005-09-18):
我们有用Pro-face,e-view很好吗?寄个资料让我学习一下吧! songfanrong@hotmail.com

网友G:
www.lygtx.com有单片机控制系统与触摸屏通讯,控制触摸屏的成熟方案,以WEINVIEW触摸屏为实例。单片机系统内嵌MODBUS协议,一般的触摸屏都内嵌此协议,所以只要内嵌此协议的成品触摸屏都可以通讯控制。象HITECH、施耐德等绝大多数的触摸屏都可以。 有兴趣可以打开上面网站看一看,据说做的很稳定。

网友H:
当然可以, 用单片机实现modbus协议 就可以和触摸屏通讯

网友I:
我们的人机触摸屏可以专门为客户开发通讯协议,目前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有兴趣可以联系我。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J:
当然可以了。首先还是要有个A/D模数转换的控制芯片,比如说:ADS7843\7846\7845等进行模数转换才行。因为现在常用的屏都是四线或五线的模拟式触摸屏在工控机上应用。关于单片机的选择就太多了像C89C51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