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fix中实现位图的旋转

楼主(2002-11-10):
请问各位如何在ifix中实现位图的旋转啊???

网友A:
IFIX 本身是不支持位图旋转的,可以先在支持旋转的位图软件转好后在拷进IFIX使用。

楼主:
楼上的说得很对,必须先用图形编辑软件如photo/acd see等把位图先旋转,在切到IFIX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