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fix中实现位图的交替 出现呢?

楼主(2002-11-10):
如何在ifix中实现位图的交替 出现呢?

网友A:
很简单了,做两个大小一样,不同状态的位图。然后遍段语句给一个内存变量赋值让这个值1 0变换,然后这两个位图的可见属性调用这个内存变量,总之是这两个位图交叉可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