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中如何避免弹出重复窗口,而是将原来的窗口显示出来

楼主(2002-11-10):
Fix中如何避免弹出重复窗口,而是将原来的窗口显示出来 比如单击按钮弹出窗口时

网友A(2002-10-10):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作为界面的打开标志。在按钮上限制一下,如果此打开标志为1则不执行打开命令。

网友B:
怎么里可以同时打开两个相同的窗口吗 或者说你是想实现窗口之间的切换操作是吗 我觉得你说的情况很奇怪呀,什么意思呢,而且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呀

楼主:
NIEZQ: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作为界面的打开标志。在按钮上限制一下,如果此打开标志为1则不执行打开命令 但是如果此窗口被挡住的话,怎样让它显示出来呢?

网友B:
真的搞不懂你的意思 你用openpicture命令打开已经打开的画面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只要这个画面已经打开的话这个命令也就是把它直接显示出来而已不会运行你的初始化代码呀 或者说你的画面较小应该在别的窗口上面显示而你现在一点其它画面它就跑到后面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网友A:
guww:你定义好一个全局变量#Q后初始化为0,在执行打开界面命令的按钮脚本中输入 IF #Q ==0 OPENPIC X.ODF ENDIF 在所有将被打开的界面中,在ON OPENING脚本中把定义好的#Q=1,在ON CLOSING 脚本中#Q =0,并把界面的打开方式设置为弹出方式。这样,由于打开一个界面后,#Q=1,在此界面没有关闭时,再次点击按钮,不会弹出新的画面,而且,由于打开的画面为弹出方式,不会因为误操作而将打开的画面隐藏到其他界面后面。

网友B:
天呀 这问题,实在是让我不解 请问在fix中如果直接用openpic打开已经打开的画面会出什么问题呢 对不起我用的是ifix,不了解fix与ifix有什么不同

网友C(2002-11-10):
哥们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告诉过我们解决的其中一种方法,在打开画面的按钮语句里先加一条关闭画面的语句,然后再打开它,就不会发生打开好几个相同画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