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的区别?

楼主(2002-11-11):
三菱的变频器,功率后面没有" ch"和有"CH"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CH的是正宗菱电代理的货,没有CH的是水货。

网友B:
1. 中文说明书 2. 中国地区参数出厂设置 3. 部分机型的功能不同,如FR-E540-CH为AM端子,其他为FM端子 4. 国内维修、服务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