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快快帮助

楼主(2002-11-11):
各位高手,大哥! 我是一位新手,我想问下各位高手怎么理解RSLOG500中的TON 以及在编程过程遇到的B3:0/1和B12:0/1和T4:0. ...T4:1...................._____TON________ ---|/|---------------------|Timer on delay |-----[EN]-----| |...DN.....................|Timer t4:1 |..............| |..........................|Timer Base 1.0 |-----[DN]-----| |..........................|Preset 3< |..............| |..........................|Accum 2< |..............| |..........................-----------------..............| |...T4:1.........................................B3:0.....| |---| |------------------------------------------< >-----| |....TT............................................1......| |--------------------------------------------------<END>--| 请问以上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相教!!

网友A:
PLC 梯形图

网友B:
呵呵,我没用过你所说的软件。一般组态中的TON是一个“延时开”块,即在有输入信号后,需经过预置的延时时间后才能在输出端输出信号。

网友B:
你的梯形图有点乱,看不太懂

网友C:
的确有点乱,据我看是每3秒(也可能是毫秒或分)给B3:0一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