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中有关从节点参数访问1

楼主(2002-11-11):
在PROFIBUS-DP中,如果要修改一个从节点的参数(不是I/O数据)   除了在I/O配置的时候加上PKW部分外,还可以利用其它的方式,   比如发一个请求去修改从节点的某一个参数,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S7组态工具里有没有类似的工具或介面呢?   如果使用PKW,则是要在梯形图中编程访问从节点参数的。

网友A:
PROFIBUS-DP中从站的配置信息都是存放在主站的,如果修改参数,主站 要重新初始化的。

楼主:
这里所指参数并非PROFIBUS接口里的参数 而是下面设备本身的参数,如变频器有上百个参数,这些参数都应该能通过网络进行访问和修改,我就是在寻找修改这些参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