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输出的电源?

楼主(2002-11-11):
请教:三菱FX2N-16MT(输入电压220V)的晶体管输出点所用的输出的直流电源是否可以用PLC本体的输入(24V)电源?感谢解答!

网友A:
建议采用独立电源。

网友B:
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三菱FX2N-16MT-001本身有备用电源,DC24V即COM.24+.两个端口可提供200mA的电源供外部器件使用.但在使用时必需注意它们相互之间的电源极性问题. FX2N-16MT-001是开路集电极输出的.而每一组输出均能承受200mA的 小于50V的DC负载.所以,只要保证极性正确.是完全可以使用本身的备用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