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BB

楼主(2002-11-11):
紧急求助: 一台ACS601小功率变频器,进线端串接西门子SITOR 16A快速熔断器,电机额定电流为7A,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MAX CURRENT:200% 现发现熔断器烧断,而且变频器不工作,经查,为NAMC-11主控板坏掉,但主控板外观无烧坏迹象。且出线端绝缘良好.电机无任何问题. 1.变频器的最大过流保护(14A)为何不起作用? 2.如果出线端短路,会引起进线端熔断器烧断吗? 3.如果主控板先损坏,有无可能导致熔断器烧断? 请经验丰富者指教,多谢!

楼主:
1.过流保护是超过ABB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3.5倍跳闸保护.变频器的过流保护不是百分之百的起到保护作用的,它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比如可能是1ms或更快). 如果在1ms内电流仍在急剧上升,超过了器件的最大电流,就可能将其损坏。 2.出线端短路,一般会将逆变器损坏,然后引起进线侧熔断器熔断。 3.如果主控板先损坏,一般不会导致熔断器烧断,一定会有其他功率器件损坏而导致熔断器熔断。主控板是通过光纤连接IGBT驱动部分。主控板先损坏,只是不发控制命令的光信号罢了, 不会出现乱发指令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