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量大于7000点的plc有没有?

楼主(2002-11-11):
我公司接了一个项目,控制一栋7000个灯的大楼。 能不能有一个PLC解决?

网友A:
我初步查了一下,西门子的S7-300中的318-2最多可以通过本地+远程可以到16384点,具体的你可以找西门子的进行一下咨询。技术支持电话:010-64738566。我想你最好利用单片机来利用地址控制要好一点!

网友A:
请告诉详细条件,我可以给你方案 xiao.chen@sample.ia.ac.cn

网友B:
难道每盏灯都要用一个点控制么?应该可以简化后减少一些I/O点数吧

网友C:
西门子PLC绝对可以,我一直用它,你能告知您具体用来作什么吗?我想也许能帮您。邮箱:zhanghuilang702@sohu.com

网友D:
GE公司的90-70 CPUIC697CPX728开关量可达12K,模拟量可达8K.

网友A:
GE90-70系列的PLC完全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开关量最多可达10288个。你可跟我联系,帮你配置方案。 E_mail: huangfengwei@163.com

网友E:
单单从数据量来看,任何一家有名的PLC厂家都能完成,问题是逻辑程序是否复杂,要占用内存的,确定了再选用适合的型号,还有软件是否方便,建7000个点很烦琐的,再重复建这么多点在HMI中会更烦,考虑PLC和HMI都有的厂家会对你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