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变频器

楼主(2002-11-11):
在中高压变频器中电压型和电流型变频器哪种性能更可靠? 另外,谁知道在油田潜油电泵中应用哪种结构的变频器好?!

网友A(2002-10-04):
对于常用的高压变频器中目前只有一家使用电流源型(AB),其余公司(ROBICON,ABB,FUJI,TOSHIBA等)都采用电压源型。由于电流型变频器功率因素比较差和对电网电压波动比较敏感,目前使用的不多。 对于国内6KV系列,由于器件耐压的不足,建议采用类似ROBICON公司的单元串联PWM多电平结构。性能(输入谐波少,输出波形好)。尤其在油田ESP应用,由于电缆距离很长,建议采用类ROBICON公司结构。据了解,目前在南海和渤海平台上至少有近60台的ROBICON公司高压变频器在运行。 如果感兴趣,可以给我发EMAIL。我对于在油田ESP应用接触比较多。

网友B:
robicon的确不错,不过外观粗糙了些.

网友C(2002-11-09):
请问老师:三菱的怎么样?它也是单元串联PWM多电平结构。 请评论一下各个公司的性能和价格。

网友D:
不要提日本货

网友C:
请问,据所知现在的IGBT耐压最高为3300V,如何实现6000V的输出电源?是否需要用变压器升压?

网友E:
北京利德华福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高压变频器性能价格比高,目前已有几十台在全国各地运行,我们在天津大港油田有实际运行业绩。请您和我联系,共同探讨一下。赵镇,13511073829,010-82895041-1057,我司的网址:www.ld-harvest.com

网友C:
TO:小皮 为什么“不要提日本货”?!你又为何在工控网上叫卖你的“大量批发日本三垦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