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200HG怎样直接通过CPU的RS232与计算机上的SSS进行程序互传

楼主(2002-11-12):
非常谢谢,我们得知C200HG型号PLC的程序能利用上位机的SSS软件直接通过PLC上CPU模块RS232口进行编辑与上位机计算机进行程序的相互传送。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SSS软件中进行上位机计算机与PC连接的"PC设置"的PC接口中仅有T:外围总线;L:外围总线(通过SYSMAC LINK);J:HOST LINK;C:HOST LINK(通过SYSMAC LINK);S:SYSMAC NET;对此设置我们应如何设定。另外,为能顺利进行上位机与PC的通信和程序互传,我们是否还需其他设置,该如何做?SSS软件是否已有多个版本,我们的是97年以前的,PLC能否采用通过RS232直接与计算机上SSS软件进行互传,若不能利用我们现有的97年的SSS软件有无其他办法实现PC通过RS232与计算机的程序互传,该如何做?非常谢谢!

网友A:
现在还在用sss啊,早该淘汰了(除非你的计算机是286,跑不动新软件 :P)。现在omron最新、最好的开发工具就是cx-p了,非常好用。

网友B:
1、在PC设置中,PC接口选择J:host link 2、通信参数一般有默认的就好。9600 E 7 1 3、能不能支持,你可以在CPU选择菜单中查看。。 4、也可以用新的软件来连机,如SYSWIN 、CX-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