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2-11-12):
请问b&r的2005系列和2003系列的A/D转换时间是多少? 他的CAN总线的速度是多少?如果2003或2005采集高速旋转机械的震动可能实现吗???(注:机械旋转速度为 10000-50000转/每分!!!!!!! 如果用编程的方法来测试2003或2005的具体延迟时间应怎么编程?(要考虑A/D转换时间和处理时间和CAN的传输时间等!) 不胜感激!!!!

网友A:
1) 仅仅转换时间: 2005:24us/通道, 2003:70us 2) CAN BUS最大:500K(和距离有关) 3) 2005最大计数频率:400KHz 4) 有系统函数用来测试.

网友A:
用光电编码器和PCC控制系统以及变频器如何实现管材的定长切割?用光电编码器,PCC控制系统及变频器如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说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