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amType Property

楼主(2002-11-12):
我在看LNS Object Server Reference 时注意到DeviceTemplate Object 的 ProgramType Property 有三个不同的常数值. 0 对应Neuron C 源程序,1 对应XIF镜象文件,2 对应于设备本身定义的应用程序. 通常我们是把XIF文件输入到节点中. 这种情况下ProgramType的值为 1. 对于 0, 我想是否也可以直接用NC源文件定义应用程序? 各位大侠如果知道, 请问用何种方式实现? 多谢了.

网友A:
那是需要搭配 Echelon的 LCA Field Compiler 才能使用的。 LCA Field Compiler 主要是用来发展像是NodeBuilder 或 VisualControl这类的Neuron C 编程软件用的一个开发套件。 Visual Control就是用这套开发套件所开发出来的产品。

网友B:
BTW, Visual Control GP/NM 软件可LonWorks频道资料中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