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程序请教

楼主(2002-11-12):
请教各位高手:FX2N的中断子程序中可以用CJ指令吗?可以的话该如何编写?我有一个系统在20ms内采集一次数字〈半字节,4位2进制,由X10--X13输入〉。采集4次〈即4个半字节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8个数据 共32个半字节,采用中断输入,中断高低电平各10ms,由X1输入,请问该如何保证输入数据的正确性?同步的可靠性?我试编了一段程序,由于在中断子程序里用了跳转指令,软件检查中断子程序中CJ出错误,把该程序移植到松下FP1-C40中用效果不错。在FX2N中不能用,唯一头疼的是客户被三菱迷到了,指定要用FX2NPLC。我没招了,各位大虾救命呀!!!先谢谢个位了。

楼主:
各位老大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帮帮忙好吗?小弟真的没招了!

网友A:
采集数据4次用计数器(比较),然后完成中断,数据一定完整; 10ms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老大指点!你是说将X10-X13每一次中断输入的数据和计数器比较吗?数据采集模块是每间隔10ms发出一个中断脉冲,输出的数据是2进制补码,为半个字节。所以比较不了。必须中断4次采集4次数据才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可用数据。该数据要传到主程序中另用。你的话激起了我一些灵感,可否请你再说详细点?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A:
第一次脉冲 BIN K2X10 X10-X13 18.4微秒 计数加1(1) 21.6 移位 18.4 CJ 10.0 等待至10MS 第二次脉冲 BIN 计数器加1 (2)一直到(4) 。。。。。。OK?

楼主:
大佬你好!多写指点。我现在用MOV直接输入K1X10数据,移位指令组合。用计数器监视中断脉冲,效果不错。只是数据在1--2之间波动。〈该波动在系统的允许范围〉但显示很难看,有办法使显示较平稳不要太波动吗?我试过滤波,平均值等效果不是很好。敬请指点。

网友A:
把数据MOV到一个D 每一秒刷新一次, 取样过程与其分开 换句话说: 让显示推迟一秒, 如何????

网友A:
例如 LD M8013 MOV(D? D100) BCD (D100 K2Y000) 尽管D?变动 但D100一秒刷新一次

楼主:
老大你好!我把你说的方法编写了进去。同时补充了一些功能。可麻烦来了。我原本控制8点数据,以前编写的程序在6ms的扫描周期可以准确的输入。现在添加程序后扫描周期达7ms以上,结果输入数据全部乱套。关闭一些程序把扫描周期控制在6ms就正常。我的软件是网上下栽的,没法监测输入数据,今天调了一上午头都大了。不知是不是同步监测计时器时间整定的问题?唉!技术不好真的很丢脸。请老大再指点一二!多谢了!!!

楼主:
各位老大下午好!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仔细分析资料后发现原来FX2N前几个输入端子滤波值缺省为10ms,把该值调整为2ms后输入恢复正常。再次感谢维修中心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