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200HG的程序能否通过RS232与计算机进行直接传送

楼主(2002-11-12):
Omron C200HG的程序能否通过RS232与计算机进行直接传送

网友A:
当然可以。推荐用cx-p,这是最新最好用的开发工具了,完全中文版,纯32位的。

网友:
可以,除了软件,还需要一个通信接口。

网友:
可以通讯,我们做过这种项目,没有问题,支持串口通讯

网友A:
C200HG自带RS232通讯口,编程电缆自制即可。

网友B(2006-09-21):
请教各位前辈!!我的用c200hg-cpu63-e1做的项目,被雷击了,电源正常,com灯常亮,没报出错,后来监控电脑就不能接受数据,采用rs232 9600 。上位采用 fix 32

网友C:
可以,是做什么工程。编程用CX-P,上位组态,也有好多软件。再不是就编写协议通信。

网友D:
可以通讯,只是软件里设置一下。

网友E:
串口坏掉了

网友F:
串口坏掉了,下次记住加防雷模块,否则悲剧还要重演。

网友G:
呵呵,加个link模块,或者用个com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