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编程电缆的连接

楼主(2002-11-12):
本人没有Siemens编程器,欲通过编程电缆将PC机与S7-400相连,但总是连接失败。请问,除了需要设置传输波特率外,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多谢!!

网友A(2002-10-08):
1.COM口与PC机一致 2.波特率与编程器一致 3.若装了PLCSIM,卸掉WIN LC,不影响仿真使用

网友B(2002-11-11):
谁那有S7的授权盘?

网友C:
用的是MPI电缆么6ES7972-0CA23-0XA0? 如果是,要在STEP7 的 SET PG/PC INTEFACE进行设定

网友C:
有时候用PCADAPTER会很怪,建议用MPI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