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可作为力矩控制的变频器卖?

楼主(2002-11-12):
要可进行力矩控制,最好是制动单元内置!

网友A:
这倒不一定,对于收卷来说,没有必要.对防卷来说,必须,除非母线公用或者增加回馈装置.

楼主:
to vcplus 可能你看错我的问题了,我是要找一个具有进行力矩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安川的可以,只是还想了解其他的。

网友A:
SORRY! 我粗心了,没看清楚胡乱发言. TD3000可以作力矩控制 TD3300可以作张力控制 两者制动单元内置到22KW.

网友B:
我用原华为现为爱默生公司生产的矢量控制变频器,遇到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拉丝机。我用TD2000驱动1号电机,用电位器设定速度。设定好后,1号电机为恒速运行。用TD3300(在2号电机旁加了编码器)驱动2号电机,其速度随1号电机,方法是TD3300的模拟输入由TD2000的模拟输出给定。参数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本来随着卷径增大,速度应该缓缓微小幅度下降。但现在2号电机速度不均匀,有一定的振荡,使得钢丝时松时紧。

楼主:
to vcplus TD3000没用过,不知道情况怎样?

网友C:
to:hsy "我用TD2000驱动1号电机,用电位器设定速度。设定好后,1号电机为恒速运行。用TD3300(在2号电机旁加了编码器)驱动2号电机,其速度随1号电机,方法是TD3300的模拟输入由TD2000的模拟输出给定。" 我很想了解你的这个系统,能否把这个系统的工艺要求,及你的方按按详细描述一下发一份给我,谢谢! E-mail:kentuo1@sina.com

网友D:
ABB ACS600系列

网友A:
TO HSY: 您好! 您说的问题,由于对现场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分析如下,供参考: 1)用于张力控制(拉丝机)等,我们的算法要求对于机械系统的与变频器频率之间的系数比较准确.收线变频器的运算基于这些系数. 2)您具体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是线速度方式计算卷径还是带摆臂的反馈控制?两者实现起来用很多区别,但是卷径计算部分是一致的.卷径的滤波时间建议设置成10s.(拉丝的卷径变化十分缓慢) 3)pid的参数有很大的影响.3300算法的优越之初在于pid起的是一个微调的作用,卷径变化引起的角速度变化在主给定里面变化. 4)建议进行电机参数辨识 5)最好的办法是和公司当地的代理商/办事处取得联系.3x00的变频器在拉丝机行业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