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232的问题,急!!!

楼主(2002-11-12):
两个PC机间用RS232通信,PC1的系统周期为200ms,PC2的系统周期为100ms,PC1的串口1和PC2的串口2相连,都采用中断方式,PC1每周期向PC2发送100byte的有效数据,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PC2在正常接收一段时间后(一般3-10分钟),从串口缓冲区读到的数据就全为变0,换了串口线和机器,数据丢失还是存在,请问这中现象是否与两台PC的系统运行周期不同有关系,或是PC1的周期太快,串口无法正常工作?至今具体原因找不到,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通信速率是9600,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做的监视程序?是否把所有接收的数据实时的显示出来了? 这样的话,可能是数据太多,处理不过来了,你试着就接受100字节的 数据,并要清空接受缓丛区。

楼主:
这两台PC都是运行的DOS下的多任务操作系统。接收数据的PC通过打印函数每周期来显示接收的数据。(打印占用系统时间很少)

楼主:
更正一下,是PC1(发送机)的周期为100ms,PC2(200)接收的周期为200ms.我一直怀疑是PC1周期太小而引起发送数据丢失的,PC2接收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苦于现在PC1的周期无法更改,不能测试,请大家再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B:
连接距离是多少,RS232正常传输距离是12m ,太长容易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