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与向量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02-11-13):
请问:矢量与向量是如何定义的,他们有何区别?在变频器的应用是怎样的?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否会减小? 谢谢给予解答、解释。

网友A:
矢量与向量是数学上矢量(向量)分析的一种方法或概念,两者是同一概念,只是叫法不同,简单的定义是指既具有大小又具有方向的量。在电气领域主要用于分析交流电量,如电机分析,等,在变频器中的应用即基于电机分析的理论进行变频控制的,称为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实现的方法不是唯一的,但数学模型基本一致。 如果是矢量控制型变频器,新型的通用变频器大都具有所谓的挖土机功能,即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时(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不会减小的,但有的有一点瞬变过程,一般不会影响系统工作。

网友B:
1)斑竹说的是对的,矢量是我们(大陆)的说法,向量的说法一般是港台地区的文献是用的.意义和"布什"和"布希"的意思大致一样.矢量控制主要是一种电机模型解耦的概念. 2)挖土机特性的解释应该是不对的.所谓的挖土机特性,指的是变频器在具有很硬的速度特性的同时,一旦转矩超过某一个设定的值,速度不再保持而是"软绵绵"下降,转矩仍旧维持在设定值的一种特性.大家看看建筑工地上面挖土机的工作过程就知道了.对于真正的挖土机来说,可以避免遇到坚硬物体的时候液压系统的损坏.对于变频器来说,这个特性可以避免变频器过电流跳闸. 3)不要说5hz,好的变频器即使是0.05hz,在负载加大的时候,电机的速度稳态来说也是不变化的,但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升高的.动态当然是有波动的.

网友A:
通用变频器的挖土机特性,是指变频器的转矩控制特性,非指速度特性。当由于负载加大时,其本身的转矩补偿功能不足时,由于其内部具有电流限制器,变频器在恒定的转矩下减速,实现挖土机功能,速度并非是"软绵绵"下降。而“由于转矩超过某一个设定的值,速度不再保持而是"软绵绵"下降,转矩仍旧维持在设定值的一种特性.”似与挖土机特性无关。要谈论变频器特性只能是动态下,0.05hz是个什么概念?0.02×0.05s!,谈不上速度稳态。

网友B:
1)我已经说明:变频器的挖土机特性指的是一种转矩限制的特性,转矩限制和转矩控制是完全不同的.我针对的是"新型的通用变频器大都具有所谓的挖土机功能,即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时(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不会减小的,但有的有一点瞬变过程" 这句话后半部分完全正确,它说明的是变频器的速度特性做得很好,基本是一条平行于坐标的直线,速度不会因为负载的波动受到影响.但是这种性能和挖土机特性怎样联系起来? 我说的下降,是这样一个概念,加入转矩超过限制值,变频器的速度"硬"的特征不再维持,一直维持这个限制的转矩值,速度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值,甚至变频器运转但是电机不转." 2)软绵绵: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打个比方,加入变频器转矩限定在120%,此时的频率是50hz,假如负载增加了一点点,那么速度就有下降一点点的趋势---为了维持这个120%的转矩.当然论坛的上这样口语化的描述是不恰当的. 3)任何变频器的性能都分成动态和静态.例如响应时间.都是动态的,dtc多少个毫秒,vc一般上百个毫秒等等,但是对于速度精度,一般变频器手册给出的都是静态指标---称为稳速精度,就是在负载稳定的时刻速度的给定值和电机实际上的转速之间的误差.动态速度精度是什么概念? 4)上面贴子说的第三点,是针对楼主"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否会减小"而言的,好一点的变频器,调速比可以做到1:1000,也就是说50hz和0.05hz 的特性是一样.0.05hz就是说变频器运转在0.05hz无论在静态还是动态的指标都和50hz一样.这是对楼主的问题的答复.

网友A:
通用变频器的挖土机特性,是指变频器的转矩控制特性,非指速度特性,也非指转矩限制。当由于负载加大时,其本身的转矩补偿功能不足时,由于其内部具有电流限制器,变频器在恒定的转矩下减速,实现挖土机功能,这就是所谓的挖土机特性的实质。

网友B:
1)先看看楼主的问题 :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否会减小? 看看您的答复: 新型的通用变频器大都具有所谓的挖土机功能,(即)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时(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不会减小的,但有的有一点瞬变过程 请注意:您使用了"即......",说明的是速度不会变化,而后面的贴子对挖土机特性的解释您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挖土机特性实际上的可要观察的表现就是限定值下速度的变化. 2) 挖土机特性并非是一种转矩控制的特性,一些变频器不能实现转矩控制,但是一样具有挖土机特性.转矩的限制和转矩的精确控制技术上面难度相差很多.

网友B:
市场上面某些标称"简易矢量控制"或者"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内部并没有完全实现电机模型的解偶,不能实现转矩控制,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可以做转矩限幅,具有挖土机特性. 补充:您最后一个贴子对挖土机特性的描述后半部分是对的.

网友C:
楼主先前转速是不会减小的,后来都已减速了。你还再贴两掌,不要“以将乘勇追穷寇”。

网友D:
精彩!收益非浅!

网友E:
在传动论坛中王老师、VCPLUS、存在你们是大家的老师。不管怎么争论,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变频事业,为了我们这些过客。谢谢你们!如果什么时候经过温州,来找我。

网友F:
好,我认为论坛就应该这样,两位老师以后就多发表高论好让我们学生学习。 谢谢了

网友A:
所说的转速不会减小是静态下,即所需要的速度特性,获说是我们能感觉到的,也是我用的“即”的含义;所说的在恒定转矩下减速是在动态下,也就是所说的“瞬变过程”,两者不矛盾,也是挖土机特性的实现过程。再重复一遍,挖土机特性的实质就是其转矩控制特性,实现挖土机特性,并不一定非的要“完全实现电机模型的解偶”,电机模型的解偶只是一种算法,不是唯一的,也正如vcplus上贴中所言“市场上面某些标称"简易矢量控制"或者"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具有挖土机特性”的道理。

网友G:
支持VCPLUS。我所知道的挖土机特性就是指静态转矩特性。开始是一水平线,速度不变,然后是垂直线,电流或转矩不变。

网友H:
收益非浅!这样才象论坛嘛!

网友I:
的确收益非浅。如果说动态下减速了,那怎样实现速度的爬升,继续维持原来的速度呢?

网友A:
所说的动态是一个过渡过程,正是有这个过渡过程才能实现速度的爬升,继续维持原来的速度。

网友B:
对于大部分变频器来说,这是转速调节器中的一个pid过程.pid的作用基于偏差.当有了速度下降的偏差量之后,调节器会做出相应的反映尽可能克服这个偏差从而维持设定的速度

网友I:
这样克服?是提升电压吗。

网友J:
受益非浅!

网友K:
支持vcplus,人非圣贤... 理不辨不清,在技术学术方面就应该...即使自己错了也错个明白!

网友K:
to:vcplus 请问:挖土机特性是否就是变频器在进行速度控制时的力矩限制的功能(和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在进行力矩控制时有速度限制一样)。这个功能也好,特性也好虽然在名称上是力矩限制,但最终实现时还是对力矩进行补偿和控制的。这样理解是否有误,望指正!

网友L(2004-03-31):
各位前辈: 你们好! 无感向量控制是怎么样的一种控制? 谢谢!

网友M(2004-05-10):
问题: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否会减小? 答案:电机的转速会减小的,这应该是电机的基本概念,很遗憾王老师的回答是不对的。

网友N: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O:
to vcplus: 同意您的“挖土机特性并非是一种转矩控制的特性,一些变频器不能实现转矩控制,但是一样具有挖土机特性.”的说法。他们可能只是一种电流限制作用。是否电流与转矩存在某种比例关系呢?请赐教! 所谓的挖土机特性在行业内也只是厂家的一种宣传手段,是谁给“挖土机特性”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请注明出处!

网友M:
是否电流与转矩存在某种比例关系呢?答:否。

网友P:
异步电机的转矩的因变量很多,电流、转差、谐波分量等。上面的辩论,应该都是基于没有速度闭环的,所以罗伯特是对的。就算有些变频器有无传感器速度感知功能,并且在内部实现了速度闭环,但因为速度解析的精度通常不会超过1%,而这1%的速度差能产生多大的力矩变化呢?正常运行时转差一般不会超过10%,即速度10%的降落可以产生100%的力矩,再超过,就失步了,所以无速度传感器的速度感知误差1%可以产生10%左右的力矩变化。从这点上,楼上友人说能做到0.05HZ的变频器应该是外加闭环的吧?

网友Q:
台安V2 系列变频器是矢量型变频器,效果及功能都不错,使用面较广泛,河南代理:郑州中川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0371-3553165 期待与您共同拓展。。。。。。

网友R(2004-10-31):
看了上面的辨论,收获很大。 TO 罗伯特: 公式M=CmФI,不是意味着M与I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网友S:
两位老师,我认为简单的讲,挖土机功能其实质就是一种相对快速响应的失速防止功能,当负载突然增大时,电流增大,转矩增大,此时电机速度会略有下降,即失速的,通过降低运行频率,抑制电流(转矩)的增长,维持电机工作在较硬的特性范围内。当转矩在限制之内,再恢复目标运行频率!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两位老师赐教!

网友T: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U:
精彩.我为你们喝彩。

网友V(2009-06-13):
各位老师讲解的很深奥

网友W:
矢量型,与恒转矩,是否相同的概念??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