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rslog500软件中的TON和T4:0

楼主(2002-11-13):
各位高手,大哥! 我是一位新手,我想问下各位高手怎么理解RSLOG500中的TON 以及在编程过程遇到的B3:0/1和B12:0/1和T4:0 T4:1 _____TON________ ---|/|----------------------------------|Timer on delay |-----[EN]-----| | DN |Timer t4:1 | | | |Timer Base 1.0 |-----[DN]-----| | |Preset 3< | | | |Accum 2< | | | ----------------- | | T4:1 B3:0 | |---| |-------------------------------------------------------< >-----| | TT 1 | |---------------------------------------------------------------<END>--| 请问以上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相教!!

楼主:
各位高手,大哥! 我是一位新手,我想问下各位高手怎么理解RSLOG500中的TON 以及在编程过程遇到的B3:0/1和B12:0/1和T4:0. ...T4:1...................._____TON________ ---|/|---------------------|Timer on delay |-----[EN]-----| | DN |Timer t4:1 | | | |Timer Base 1.0 |-----[DN]-----| | |Preset 3< | | | |Accum 2< | | | ----------------- | | T4:1 B3:0 | |---| |------------------------------------------< >-----| | TT 1 | |--------------------------------------------------<END>--| 请问以上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相教!!

网友A:
应该是延时输出,当计时器计时过程中输出到位B3:0/1

网友B:
你的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组态字的问题。

网友C:
连这个都不懂,你基础太差,中专?初中?不用学了,这行不适合你。

网友B:
连这个都不懂,你基础太差,中专?初中?不用学了,这行不适合你。 楼上兄台言之有理啊,不用耽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