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触摸屏制作按钮的问题

楼主(2002-11-13):
用三菱F940GOT-SWD触摸屏根据工艺要求,制作了两个触摸键,设置为开关,瞬时动作,地址为M99、M100;实际要求同时按下这两个触摸键时,PLC的一段程序动作;但实际调试时,用手同时按下不能动作,单独按下任意一个键时能动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的觸摸屏,不能有兩個按鍵同時動作,一次只會處理一個按鍵,若需要同時控制 M99 、M100 的話,可做成一個按鍵, 因為一個觸摸鍵,一次可同時控制8個 bit ,這樣應該能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sam liu:谢谢!若用一个按键控制两个M,在触摸屏中应如何设置?在触摸键的设置中,只提供了一个位元件的设置,请答复!

网友B:
=_=" 該怎麼說呢 ! 在你設定m99 的地方,一樣的程序,再設一次m100 , 最多能同時有8個bit 元件

楼主:
sam liu:非常感谢!是否把两个触摸键重叠在一起还是只用一个触摸键在位元件中同时设置M99、M100,地址之间是否需符号隔开?

网友B:
在一個觸摸鍵,同時設定 M99 、M100 ,就能同時讓兩個 M 動作, 不是分兩個觸摸鍵 !!!

网友C(2004-06-27):
能发给我读F940GOT-SWD软件, fanzhg@126.com

网友D:
不错! F940触摸屏每次只能接受一个觸摸鍵的信号,两个不可能同时的,所以你的程序不会运行! 解决办法:新建一个觸摸鍵,设定为M99 、M100 ,这样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E:
台达的屏也是这样,太死板。我用过的欧姆龙的屏可以做到。 有时我们需要同时按两个键以增加操作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