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澄清概念:OPC标准管到什么层次?

楼主(2002-11-13):
对OPC一直有些模糊,请高手帮我澄清一下或推荐一些资料(规范本身太复杂)。问题是: 如果已有一个OPC服务器,我希望编写一个OPC客户端与其通讯,我除了知道它支持的OPC版本及服务器底层的通讯参数,如IP地址等,还需要知道什么信息才能使我的客户端读取的数据是我想要的数据。我觉得我至少需要以下信息: (1)服务器上都有哪些数据; (2)服务器上的数据的格式及与现场点的对应关系 请问这些都在OPC里规定了吗?

网友A(2002-09-03):
OPC客户端程序是一个标准的COM/DCOM 客户端应用,开发应用只要符合OPC标准接口定义即可。OPC客户应用是一个通用性的程序,理论上可以访问任何OPC服务器。 OPC服务器通常实现OPC浏览地址空间接口,用户可以访问该接口得到OPC服务器内部的数据组织格式(树状或扁平),可以得到ITMEID字符串,通过ITMEID就可以得到OPC服务器中的数据信息。浏览地址空间接口为可选实现接口,如果OPC服务器不实现,那需要获得ITEMID的表达格式,才能访问OPC服务器。 建议用户先下载一个标准的OPC客户应用,看看他的功能,了解一下在进行开发。 林跃

网友B(2002-10-26):
请问拿有标准的客户应用可供下载? 谢谢

网友C:
请问哪有标准的客户应用可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