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产品

楼主(2002-11-13):
要开发FF产品,需要购买哪些东西?要到哪里买?乞赐答复

网友A(2008-07-01):
不知道是要开发 FF仪表还是FF的网管卡

如果是开发仪表,则只需要购买FF网管接入卡,用来测试仪表是否符合规范

通常可以选购 艾默生的 Delta V系统或者横河的相关FF接口模块。

如果是开发FF网关卡,则需要购买FF仪表用来测试,可以选购Rosemount公司3051压力、差压变送器和横河川仪EJA差压变送器;Fisher公司DVC5010F、DVC5030F阀门定位器和Smar公司FY-302阀门定位器;Rosemount公司3244和848T温度变送器等,

这些设备都价格不菲,轻则上万,多则几十万,横河川仪的仪表价格还可以

网友B(2008-12-04):
跟我联系,保你满意!

lin.yue@microcyber.cn

网友C:
提供国产H1系统A型电缆——STP-100Ω one pair 18AWG.

网友D(2019-07-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