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变频器操作面板转速显示的设置

楼主(2002-11-13):
用三菱FR-E540系列变频器控制一电机,需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上显示电机的转速,应设置哪些参数?好象只设置Pr37不起作用,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把Pr.37、52 ,再看一下吧,會找到答案的 !!

网友B:
肯定可以,我试过,耐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