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KL-C1S,KL-N10V,KL-N20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2-11-14):
请问:KL-C1S,KL-N10V,KL-N20是什么东西?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各有什么功能?请知者指教。谢谢!

网友:
keyence 的產品,主要用在和plc通訊的部份,做為遠端的控制! KL-N10V 、KL-N20V :Master ! KL-C1S :PLC base <==> Master 的連接線 ! 信不信??? =_=" 做夢的時候想到的,搞不好是胡說八道哦 !

楼主:
Thanks a lot!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