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14):
V/U频段的无线数传电台对于雷电的工程防护措施
为保证通信质量,无线数传电台的接收和发射天线都架设在尽可能高的地方(如山顶上)或高大建筑的屋顶上,由于它们的位置明显的超过周围地面和建筑物的高度,为保证设备和人员的安全,天线的抗雷电保护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安全避雷针是抗雷击的最好保护措施,从工程上讲,选择在已装有避雷设备的高大建筑物顶部安装收、发天线是“最廉价”的抗雷电保护措施,此时,天线不能紧靠避雷针等金建筑属物体,避免天线的辐射性能受到影响。但在不具备安全避雷针的场合,为防止雷击,天线的金属部件又要妥善接地,则可以选择在天线的的馈缆上加装避雷器,并将避雷器的接地端寻找最近的接地点,用直径3毫米以上的实心线或带线联接牢靠,接地连线的长度不应较长,以1至1.5米为宜。需要注意得的是,接地连线不要用扁平编织线或绞合线,究其原因,一是随着岁月流失,它们易被氧化或腐蚀,造成接地不良或断裂,二是有较大的电感,不利于浪涌电流通过。如果天线安装在铁塔上,铁塔塔基必须良好接地,且天线的馈缆要安装在铁塔的体内。
LP-2B型避雷器是一种气体放电式同轴串接型避雷装置,用来吸收架设在建筑物、塔杆或地面的天线设施上的雷电,强电感应或气候变化引起的脉冲放电的冲击,能够可靠的保护通讯发射机、接收机、电台等设备不因雷电冲击损坏,是一种广泛用于天馈系统、计算机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及其它通信系统的新型避雷器。其具有如下特点:
1.气体放电式设计,与传统避雷器相比,具有放电电压低,时间响应快(即当雷电或感应电压超过避雷器额定放电电压值时,瞬间接地放电,并迅速由短路状态恢复到开路状态)使通讯设施安全可靠的工作。
2.同轴结构设计。具有良好的频率特性,工作带宽,低损耗和低驻波比,并有体积小,装配简单和产品系列化等优点。
3.采用国际最新成果Isolated Ground接地保护,可达到最佳避雷效果。
使用方法:
如图所示:I,II为输入输出接口,分别接
天线和电台,可互易。III为放电管固定件
IV为接地端子,接地导线截面积不小于
5mm2,接地电阻不大于4Ω,采用Isolated
Ground接地保护时,需在接地端子上固定
一根与设备地隔离的独立地线,以防扰流
影响。
注意:
1、放电管固定件使用时勿松动或用力拧紧,否则将影响避雷器的性能。
2、本品限定于室内使用,如用于室外,需有遮蔽物,接头部位用自粘胶带缠紧
接地体的安装,通常为保证工作可靠和设备安全,应分别安装信号地、电源地和防雷地,并送入机房和层顶。前两种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防雷地接地电阻可按10~50Ω考虑。接地系统间的接地体埋设距离应大于2米,且与建筑物基础相距3~5米左右,各接地系统的接地体应不止一个,可在建筑物的周围埋设数个接地体。在特殊情况下亦可将三种接地系统包括建筑物的钢筋、金属电缆外表,自来水管,暖气管,下水管等用足够粗的良导体以最短的途径把它们连接在统一的接地环上,以接地环作为设备的“零电位”。接地环使用截面积为120平方毫米铜导体。建筑物钢筋与接地环之间应有均匀分布的多点电气连接,连接点不少于4点,公共接地电阻的阻值不大于0.5Ω。
接地体埋设方式因土质不同而不同。对于较好的土质可将直径2.5公分以上的数根镀锌铁管垂直打入地下23米,用尽可能粗的实心导线将它们连接并引出地面作为地线。该引线在地面上的弯曲率半径要大于20公分,引线表面最好要进行防腐处理,简易的办法是浇灌沥青。对较差的地质可用破土埋设的方式。坑深2米,面积1平方米左右,底层放入镀锌铁板或铜板并用粗实心导线或带线引出地面,再分层填入工业用木炭数层再将土回填并夯实即可。避雷针的安装使设备因雷击而损坏的概率降至极低,但最安全的保护措施还是在雷雨来临前,停止设备工作,将收发信号与天线设备断开,因为在雷电状态下进行无线数据交换,其结果是极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