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总线的软件

楼主(2002-11-14):
请问: 如果做一系统采集现场的信号,进服务器,几乎没有控制,用LONWORK总线,那么在服务器端应该装什么软件?在客户端应该装什么软件?

网友A:
取决于采用C/S 还是 B/S 结构。

网友:
具体些,我不太明白您说什么意思。仪表是分散,局部相对集中的。

网友B:
你可以使用lns软件开发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在lon网上,也可以通过lonworks/ip访问服务器

网友C:
lns运行比较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