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作“电动2、3型仪表”和“气动2、3型仪表”?

楼主(2002-11-14):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意见:2型表大概就是指传输信号为0到10mA电流信号或者0到10V电压信号的仪表吧,3型表是指传输信号为4到20mA电流信号或者1到5V电压信号的仪表,当然,现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4到20mA的电流信号作为传输信号,所以3型表居多,不知道这样说正不正确,请专家指示!

楼主:
请问2型表与3型表有什么样的区别或优缺点(除电流或电压的区别外)?

网友B:
1,克服了零点的非线性。 2,现场传输不易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