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怎么办?”

楼主(2002-11-14):
开关电源有六路输出,分别为 2.5V/1500mA 3.3V/600mA 5V/600mA 12V/150mA 22V/300mA 33V/10mA ,所用变压器有六路输出, 2.5V支路 为控制支路。 空载电压能满足要求,接负载后,2.5V支路下跌为1.8V左右,其余支路起伏 不大。 该如何提高负载能力?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不如由电源厂家提供设计制作。

网友:
2.5V的那一路多绕一两匝试试看

网友:
看您反馈采样在那路,如果反馈在2.5v一路,而其它路采用二次稳压证明电源还不很稳定.如果其它路也没用二次稳压,那证明这一路输出阻抗大.不过低于3.3v的输出不很好做.1.5A电流不很大还好点.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电源的占空比的情况,一般反激的电源在满载的情况下,占空比为:30%。再着调整TL431的电流。

网友A(2008-02-22):
支持楼上朋友的意见.

网友B(2009-07-03):
一般都是反馈回路的问题,调整一下反馈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