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各位大侠:关于3150外部存储器被改写的问题

楼主(2002-11-14):
各位大侠: 我自己开发了一套系统,系统正常运行有两个月,但现在有几个节点都是由于外部的flash存储器被改写而损坏,改写的首地址分别为:0x0100;0x0100;0x2f80;都改写了128个字节,里面的代码变成了ff;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多多帮忙,加急!!!加急!!!!

网友A:
本人也发现有类似现象,估计是因为网络线上的干扰造成的,试加终端匹配器试试。该现象在无网络线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

网友B:
应用程序是否有问题?现场环境如何?

网友C:
这样用难道不行吗?其实LONWORKS只是我们产品中的一种接口而已

网友D:
我也试过,反正现场环境太恶劣就会这样的了,不信你将他放到一个强电磁干扰的地方,很多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E:
个人观点: 网络线上有干扰会改写外部存储器的内容?? 加termination是吸收网络本身的反射波的。 电源部分应该是突出找的地方。 节点使用的是自己开发的? 外部存储器的接口部分? 数据线的抗干扰措施。 吴里雄的节点使用的六层板。

楼主:
节点使用的是开发的,双面板,

网友F:
我同意zwzxz的看法,数据的改写和网络线应该没有关系,除非你的收发器隔离的不好,有干扰过来。 这个问题肯定是由于电源问题引起的,具体哪来的干扰,我就不好说了。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良好的硬件设计风格,教强的抗干扰能力,敏感的电压监测电路。 对于现有系统:解决方法1)查找干扰源,排除干扰。 2)换控制模块。推荐www.loncontrol.com,或echelon的产品。你可以拿这两家的产品和别的产品比较一下。

网友G:
set_eeprom_lock(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