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求助

楼主(2002-11-14):
现上位机用Intouch7.11,用户需要把实施时数据作成报表,如果存到Access或SQl如何做? 如有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intouch 提供的接口: 如OPC FastDDE DDE 及本声的SQL功能等等写成外挂程序来保存数据!

网友B:
OPC FastDDE DDE ? 请问哪里有帮助看看?想学习一下。 两种方式哪种较好。

网友A:
OPC 30分钟的演示版本下载!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 dde :在intouch 的帮助文件中就有 fastdde 只有正式版,没有测试版!

网友B:
请问在INTOUCH7.11中,如何编写窗口脚本以实现当有报警产生时,报警窗口可以自动弹出的功能.如有回复,不胜感激! T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