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nfoss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2-11-14):
Danfoss变频器的LCP电缆出线长度为3米,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办法使出线长度达到50米以上,如果有办法,干扰问题严不严重。谢谢。 chat* bow

网友A(2002-10-09):
Danfoss VLT5000/6000/8000可以?问Danfoss办事处好了!

网友B:
从丹佛斯的说明书来看,5000性能不如安川G5.我做过几个印刷行业的张力控制,总的来说,丹佛斯在低速方面的性能比不上安川,特别是脉动.零速度的转矩也不大. 但是丹佛斯的电磁兼容方面,比一般变频器要好.

网友C:
你自己不会用,不代表别人的不行。 你能理解得了丹佛斯的说明书技术指标的含义吗? 假的看惯了,给你真的却不认识了。

网友D:
最好少一些批评多一些技术切磋

网友B:
我自己也许不很会用,但是不见得丹佛斯就一定行. 凭什么你就认定我不理解丹佛斯的技术指标呢?你用过多少变频器??? 不知道安川的假不假,反正感觉用起来蛮好的.不知道你对vlt5000的速度控制精度,低频转矩,转矩脉动是怎么正确理解的? 讲来听听.

网友C:
多少??? 你目之所见,耳之所闻。 vlt5000的速度控制精度…… 比起安川的伺服系统的确稍有不足。

网友E(2002-11-13):
建议“存在”老兄能在技术切磋时客气一些,少一些讽刺的语气,学学“vcplus”老兄

网友E:
对不起,各位,刚才误操作发多了!见谅! 丹佛斯的vlt5000的速度控制精度确实比安川G5还有G7的要好一点,我们有实际的实验数据,我们的实验很客观,说实话我们倾向安川。其他性能两者各有千秋!至于张力控制应用由于没有用过丹佛斯的就不好枉下论断了!

网友C:
广州通达所说的对. 用万用表是测到的好,不一定输出波形好.

网友C:
对不起,贴错了 想要变频器干伺服的活的(无限接近),试一下VLT5000flux

网友F:
争论偏离主题了,别人是怎么虚心请教问题的?各位大哥,回答问题。如果有意见发电子邮件。

网友G:
第一、由于丹佛斯LCP仅限3米的距离,主要考虑电磁兼容和LCP的供电电压。想要在超过3米的地方较全面地操作变频器,最好利用厂家提供的调试软件,在你的上位机上进行。 第二、不要随便评估某个品牌变频器的低频特性,关键是按照电机的散热情况选择合适的开关频率和补偿电压,或者定义特殊的U/F曲线。 第三、至于控制精度,与变频器的输出精度、电机的数据模型、变频器软件的运算周期的长短都有关系,最关键是你的电机的机械特性的温漂。 第四、丹佛斯变频器好是用出来的,在没有掌握其性能之前,不要妄加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