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高手帮忙解决vb编程的时间冲突问题?

楼主(2002-11-14):
本人初次使用工控机及adam4055模块,adam4055模块好像只能用查询方式读取数据,所以本人用时间控件(2ms)定时读数,把其他处理工作放入时间控件后发现冲突,又不能将定时设定太长。控制反应极慢。请各位高手帮忙,想个万全之策。

网友A:
VB调用Win32 API的高精度时钟函数,可以精确到ms级。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网友B:
使用 timeSetEvent api 函数 把他封装一个类再调用就可以了,注意不能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
mscomm event () 事件方式 不管时间 comm 收到信息(字符)就处理 不过2ms?发给模块字符后 2ms内回来的信息根本还没到!反应时间>>2ms

网友C:
发送数据请求放在定时器,并且在定时器开始执行是关闭定时器,执行结束时在开启定时器,这样可把定时器的时间调到很小且不会冲突;如果你熟悉线程操作且你的要求较高数据接收部分放在线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