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请教欧陆直流驱动器

楼主(2002-11-15):
请问: 一台欧陆590直流驱动器,采用PG反馈,电枢电压波动达3%,采用电枢电压反馈后,电枢电压波动0.5%,但速度波动加大,并且电流环的给定和反馈偏差很大,波动呈周期性的,应该不是干扰造成,如果系统不稳定,怎么调整参数都没用,怎么办?

网友A:
采用PG时,电枢电压波动是正常的,采用电枢电压反馈后,速度波动也是正常的,但电流环的给定和反馈偏差大是不正常的,波动呈周期性的,说明你的系统电流环可能发生了震荡,关键是P、I、D参数没调整好,对一般系统,最好不投微分环节,只用PI就好,另外,要先调电流环,再调速度环,如果排除硬件和干扰的问题,请你好好调一下电流环和速度环。

网友B:
小小D;老刘说的对。电流环第一,但电流环的参数难调,尤其是老电机。关键设备还要用好的直流控制器,因为欧陆的软件菜单有无自整定自学习功能?还是CT等全数字的控制器好,自整定电枢回路的机电常数及P,I,D.若无,只有慢慢试着调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欧陆直流驱动器有自学习功能,但每次自整定后,参数都不一样,确定整定过程中,电机已经堵转,只能取平均值。

网友C(2011-08-08):
欧陆直流驱动器用按钮调速的设置方法

网友D:
欧陆590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