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一个传感器信号问题

楼主(2002-11-15):
我采用的热电阻输出的应该是电压信号吧,我的传感器工作场合有强磁场存在,且磁场强度不断变化,是否会对热电阻的电压信号产生作用,影响测量精度?如果输出是电流信号是否就没有问题?

网友A:
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值。

楼主:
那就是说不会受到磁场干扰了? 电阻值能作为信号输出?

网友A:
当然。 它作为桥的一个臂。看看书吧。